7909能实现12V转-9V么?

楼主(2007-03-15):
想要从12V得到一个-9V的电压,看了7909的datasheet后,觉得它只能从-12变到-9,有其它办法么?

网友A:
为什么不行?

提示一下: 可以把地当VCC.

网友:
ls,那需要的是7809,不是7909了

网友B:
谁说不行的吗

把7909放在地那边稳压就行啦

网友C:
不行

to 把地当VCC的兄弟,如果你的做法可行的话,那么有78系列就够了,为什么还有多此一举出个79系列呢?

7909输出的-9V电压是相对那个叫“地”的引脚而言的。按照你的做法,把+12当做地,实际输出就是12-9 = +3V,而不是-9V。

电压是相对的,0V如果以+12V做为参考点,它就是-12V。但在一个系统中,必须有一个点或面做为所有电压的参考点,这个参考点就是地。

网友D:
呵呵

支持楼上,你总不能有两个地吧

网友E:
看内部结构

8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