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入一个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7-03-15):
图片中是一个LED的调光电路,发现不加电感L的时候,在调整低亮度的时候LED看上去会闪烁(非程序控制刷新不过来的问题),但是加入电感L之后低亮度的调整也变的很平缓,非常正常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个电感加入到底对电路有何影响?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三极管会比较危险。你漏掉了一个续流二极管

接法如下:
集电极--》二极管正极--》二极管负极--》+48V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啊?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加这个二极管。?请教了。
还有就是那个电感L的加入为什么可以使低亮度调光变的平缓而没有台阶效应了,这点我很纳闷。

网友B:
re

电感在这里的作用是使电压的变化趋于平缓,所以才会使lamp的光强度变化平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