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的噪声

楼主(2007-03-15):
各位高手

我在调试电路时,发现信号中混有噪声,但是当我将示波器的接地的探针接入电路板的地线时,噪声就消失了。

怎样处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

是在调试吧,那从地线焊跟线出来,搭到仪器外壳试试,如果噪声消除以后就接跟地线到机箱好了。

楼主:
?

谢谢ddos110119

可我测了下,机壳和地线原来就是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