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怎么样才能将占空比转换成电压信号

楼主(2007-03-16):
我快要玩不转了,请教一标准方波频率不变时,但占空比的变化怎么样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变化??
请高手快来呀,不甚感激!!!

网友A:
用积分电路实现

积分电路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B:
低通滤波

无源有源均可。
积分实际上也是低通滤波。积分增益不是无穷大的话,其频率响应与一阶低通是一样的。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

我的频率是100k,就用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做到???实际上我试过不论是实际电路还是软件仿真都是做不到的.仿真时说低通滤波器达不到这个频率

网友B:
仿真时说低通滤波器达不到这个频率

不知道你的仿真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PWM频率越高,低通滤波越容易做。

网友C:
占空比实际上与一直流电平对应

注意速度(频率)与低通滤波的时间常数匹配就可以了。

可以采用有源低通。

楼主:
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啊,看图

这个图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去搭一个电路再看看

网友D:
一个想法。。。

在给定时间内,对一个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