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这个驱动电路~~~6N137的接法对不对???

楼主(2007-03-16):
传感器驱动电路是采用高速,高电压的场效应管IRF840作输出驱动,IRF840的门极G驱动采用非对称输出的互补电路,要求IRF840具有很高的开通和关断速度。
问题:
(1)6N137的7脚不是要接高电平?6脚要接上拉电阻吗?
(2)电路大致是什么原理?电路中三极管的几个限流电阻如何计算呢?
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6N137没有两个输出端

只有6脚是输出端,7脚是ENABLE,应该与8脚接在一起。

网友B:
错。6N137是OC输出的,需要加上拉,要不驱动管就改成PNP型的

网友B:
7脚一般悬空即可。具体计算参考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7脚和8脚连在一起
那电路就没有问题了吧???限流电阻怎么算的?大致说一下就行了~~~非常感激

楼主:
顶一下

没人知道限流电阻怎么算吗?小弟初学,多多指教啊~~~

网友C:
7脚悬空会接电源

输入输出的电源要加0.1uf去欧电容,不然速度过1M就乱

楼主:
~~~

首先谢谢大家,6N137我知道怎么用了,
但是几个限流电阻怎么算啊?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