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参考:如果你的手按住它能够**3秒以上,那么温度在70

楼主(2007-03-16):
各位高手

请问功率为1w的电阻发烫正常吗?
是不是功率越大的电阻,允许发烫的程度越大?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

允许的温度是一样的。

网友B:
允许的温度一样,只是达到这个温度所要求的功率不同。

楼主:
只有换大功率电阻了?

谢谢大家

看来电阻烫手肯定是有问题了,是不是只有换功率更大的电阻了!

网友B:
你自己计算一下嘛,P=I*I*R,很好算的,算好了在选,选个余量适中的,不要老是拿电阻一个个的试,多累啊

网友A:
烫手

有人觉得50℃,有人认为80℃。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