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移相调压导通角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5):
对流动的水进行加热,用可控硅调功率改变温度,反应时间要求很短。
我想把交流半波分成100等份做一个表(即可控硅的导通角),可是做出一个线性的表呢?谢谢指教!

网友A:
不大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B:
热水可控硅加热

楼主的意思好像明白了,不必搞那么复杂。
1,国内有温度控制产品,低档的几十元一块,高级的几百到上千。
2,自己做也有现成的程序,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热电阻测温,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