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光电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25):
   光电转换器一般都有漏电流I0,当没有光照的时候输出电流大小就是I0,那么当有光照的时候,比如说光强只能产生I1大小的光电流,那么光电传感器实际有光照的时候得输出电流是I1呢还是要加上漏电流,即I0+I1呢?

网友A:
Io + I1

Io 叫做暗电流
这个电流一直存在,测量的结果是 暗电流和光电流的运算结果。

根据电流方向,有可能是相减的结果。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B:
逻辑上有点问题

按理说,应该是先知道整个电流再求出光照电流吧。

楼主:
没其它意思

   我呢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工作的时候传感器输出电流是I0+I1的话,如果I0大就得考虑一下,如果输出是I1的话传感器工作的时候就不用考虑I0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