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07-03-26):
我接入的信号是标准4~20mA信号,我用了一个采样电阻,做了一级电压跟随
然后就接到AD上面了,但是为什么总是线性度不好,请问要把标准的4~20mA信号
接到系统中,前端处理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通常很好的,帖图看看,还有你的算法

楼主:
回贴图

我好像贴不了图,我是在测一个电机的转速,用的是12位的AD,数据对应关系是
4mA(信号)~819(AD值)~0(转速)    20mA(信号)~4096(AD值)~1200(转速),我根据 y=kx+b解了个方程,就的出了k,b的值,但是在实际采集值代入计算时发现误差还是很大的,转速都在后两位数值跳了,而且也不是固定多一个值

网友B:
是不是跟采样频率有关?

网友C:
不一定是你AD信号检测这里的问题

你先别用你的AD转换结果来求K和B

你先用精度高点的电压表直接测量采样电阻两段的电压值

拿这个电压值进行分析。

线形度不好,很可能是4~20MA本身线形度就不好

网友D:
直接测量电阻两端电压

包括参考电压,
我不怀疑4-20mA本身的问题

楼主:
可能问题解决了

我的参考电压好象有波动,一般的万用表量不出来,我换了一颗基准电压,好象问题没有了,不过还没装上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