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有变色的LED?

楼主(2007-03-26):
我想知道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装饰灯经常在变色,难道有会变色的LED吗?其原理又是什么?

网友A:
有的

红色加绿色,就是黄色

楼主:
是单根LED变色,怎么变啊

我曾经注意过一下大型屏幕,它们就是由LED组成,由单根LED从白色变成蓝色,我觉得好神奇,LED也能变色?人家电视机不也要用3根才能变吗?我可没听过啊有这样的LED啊,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单根LED变色的原理啊

网友B:
一个封装里封了多个管芯

由时间去拔一个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原来道理这么简单啊....

原来道理这么简单啊....我还想了那么久,郁闷......

网友C:
晕~~~~平常人在教唆别人犯罪~~~~~

还是去电子市场买吧~~~~~~~~去拔电子屏上的不大好~~~

常见的有1个管芯,2个管芯,3个管芯等。通常2个管芯的有3条腿,有一条腿是公用的,
当给不同的管芯加上电流时,就会不同的颜色,同时加上电流时,就是两个颜色的合成.
所以可以显示三种颜色(固定电流驱动时).而有的两个管芯的则只有两条腿~~~它是把
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的,正负极接反,就会变色. 这样的看起来似乎只能显示两种颜色,
因为不能同时在两个二极管上加上电流嘛. 其实不然,如果加上交流电,让两个管轮流
导通的话,就会出现两种颜色合成色了。

3个管芯的,弄个三原色,就可以显示各种颜色了。

网友B:
晕~~~~,圈圈想歪了,我可没说去拔电子屏上的

像圈圈这样的好人会去电子市场拔,坏人才会去电子屏上拔。 嘿嘿

网友D:
ha,好人坏人。。。搞笑!

网友E:
拔滴好,路边广告牌整那玩艺刺眼,影响gg,mm开车,哈哈

拔好了弄根给俺也烟酒烟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