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很基础的概念,你明白吗

楼主(2007-03-27):
请问有效值,真有效值 均方根值,峰峰值除以2根号2 平均值
这几个概念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应用于正确的场合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有效值就是方均根值,也就是真有效值.

它的定义是: 把某电压加在纯电阻负载上,然后把另一电压为U的直流电源也加在另一个同样的纯电阻负载上,当两者产生的热量相等时,就把该电压的有效值定义为U.

峰峰值除以2根号2,这是一个纯正弦信号的有效值.

平均值好象不用解释吧,跟我们通常算平均值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先求和,然后除以个数.

参考: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31860.html

网友B:
有效值与真有效值不是同一概念

有效值仅对正弦波而言,而非正弦波 ".....热量相等时" 为真有效值.
例如测一方波电压,必须用真有效值表测量,此时测得的值为真有效值,不能称有效值.

网友C:
根据定义计算的测量方法,其实是相同的

真有效值的概念,不过是针对非正弦波的“不规则”波形测量而出现的,它就是根据有效值的定义来设计电路进行测量(计算)的。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这种方法,在小信号情况下,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D:
3楼说得不对

网友C:
不知道错在哪,请指教

楼主(2007-08-23):
maychang 请解释啊!

3楼有什么地方是错的啊?我也想不明白

楼主:
多顶一下 值得弄明白点

网友D:
回 还我今生

真有效值不过是厂家推出的一种宣传策略,意在表示这些产品测量的是“真正的”有效值。
无论什么波形,有效值都是根据热量也就是做功的概念定义的。

网友D:
什么意思嘛?

楼主:
啊,佩服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