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放大芯片

楼主(2007-04-01):
请问输入正负15V的模拟信号,要求满幅输出,并具有很高的精度,选用哪知芯片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没人能听明白,回答不了

楼主:
请教

不好意思呀,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输入正负15V的模拟信号,但我选的OP497不是满幅输出,即输出达不到正负15V(若连一个跟随电路的话)所以我想选一个电源电压正负15V,输出能够达到电源电压,即rail-to-rail

楼主:
请教

各位大侠,谢谢了,急死人了,大家想想办法吧

网友B:
LM8262

可以看一下LM8262MM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8262.pdf
精度要求多少?如果是做高端音频,我有更好的介绍

Hill7788@keikong.com

楼主:
请教

你好,谢谢了,刚才我看了您说的这个芯片的资料,发现它的供电电压是2.5-22V,这是不是意味着输入信号不能为负呢,我的电路是A/D采样前向通道的前置放大电路,由于输入信号内阻大,想起阻抗变换的作用。您能推荐其它芯片吗?真的太谢谢了。输入信号的范围是正负15V.

网友C:
如果精度要求高

还是不能用RR运放,RR运放也做不到满电源摆幅,差几个mV

几个mV对高精度来说就差个数量级

网友D:
是不是这样?

把你选的运放的供电电压加大啊,比如17V,那就能满输出

网友B:
其实不会太难

如果硬要+/_15V的话,可以参考LM8261,可以做到+/_15V或是单30V供电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8261.pdf

还想问一下,运放输出之后接什么器件?作什么用?这一点很重要,可以采用录活的方法实现一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