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我的稳压电源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7-04-01):
    我的这个电路不能带动负载,中间的5V的负载一加上负载,稳压块就很热,不一会就会烧掉其中的一个稳压块,帮我分析一下哪里的故障,我的负载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

网友A:
象是80年代初的电路

楼主:
楼上的厉害啊,80年代左右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

至少说一下哪个稳压块容易烧啊?
元件型号抹掉没关系,至少得把问题说清楚呀。。

网友C:
看起来很麻烦啊.

能否重新绘制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看起来真的不舒服.

楼主:
扫描图纸

     这个图纸是扫描的,摸掉的是元件的序号。我稍微处理了一下在,把主要的几个稳压块型号写上了,有一个没写(-15V输出的),具体型号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