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振电容问题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是“消振电容”?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有点复杂

如果要计算,涉及的东西很多,如放大器的极间电容、电路板走线间的分布电容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用经验值来调,另外也可以参考放大器的增益-相位图(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可以用扫频仪去扫一下)来调整消振电容。

楼主:
消振电容的另一种叫法是中和电容

消振电容的另一种叫法是中和电容.

看到过有人用方波测试来估算消振电容,但是没有具体的方法。不知那位朋友知道。

网友C:
跟通常说的补偿电容,是不是一个概念啊?

楼主:
谢谢。。。看来也只能试了

谢谢三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