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放大器?

楼主(2007-04-02):
输出负载为50欧姆,输入信号为0~1V(为宽度1.5us的类似正弦波一半的脉冲),要求输出0~8V,有什么好方法呢?有这样的运算放大器吗?(大多少高速运算放大器都是5V电压,输出只能幅度最大4V左右,如AD8041)

网友A:
LM8261

看看国半的LM8261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8261.pdf

楼主:
这块芯片不行

难道只有用分离元器件?有没有高手支招呢?

网友B:
输出电流100多mA,电压要8V,脉宽这么小

用分立元件做也不是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