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运放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知道那个运放的型号的话,自己下份datasheet看看就明

网友B:
看你的要求

如果你的要求高,那么音频运放的要求就高,很多普通运放也可以用于音频放大

网友C:
发烧友决不会使用带宽比普通运放要低很多的音频运放

网友D:
比如普通的LM324只能用于低音质要求的电路中

音频带宽虽然只有20KHz,要失真小,必须要对20KHz的高次谐波有很好的不失真放大。

网友E:
楼主不妨比较一下OP07和OP37

OP07是通用运放而且是较好的通用运放,OP37在手册上就注明适用范围之一是音频放大,比较一下二者的增益带宽参数吧,看看差了多少!

网友B:
音频运放

想要做好一点,运放的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发烧友,往往会用高速动放或是视频类的运放来处理音频信号,这就是“杀**用牛刀”,事实上这样往往能得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