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高人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07-04-03):
如图:B点输入电压范围是-10V~~~+10V,在INA128UA中REF是参考电平输入,RG1和RG2是增益调整,悬空表示增益是一倍。我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A、C、D点的电压。

网友A:
A点以外还接负载了吗?

这个电路的用意是什么?

看OP07的接法,是标准的电压跟随模式啊。。即Va=Vc。。至于B点电平,不知道A点以外还有没有负载,不好说。。

菜鸟的猜想。。期待高手进来讲课。。

楼主:
可以考虑在A点加一个负载。

可以考虑在A点加一个负载。
还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B:
你先把U25的传递公司写出来,就明白了

网友A:
又一次回到这个帖子..

在网上下载了lna128的资料,发现资料里面有这个电路的介绍啊..

Differential Voltage to Current Converter.差动压控电流源?

网友A:
顺便吧128内部的大致结构贴出来

楼主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建议楼主自己去找此集成块的资料来详细的看一下..

网友C:
INA128是BB公司的仪表放大器,靠外部电阻RG来调节增益,为方便起见我门把增益设为1,着样,INA128的输出为 Vo=Vin+Vref,所以输出电流为Io=Vo/(R1+RL),又因为Vref=Io*RL,所以由上面三个式子得到:Io=Vin/R1,如果考虑增益的话就是Io=G*Vin/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