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50K 30V的正弦波?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网友A:
看要求了

如果要求较粗,市电变压就可以了,其它都不怎么简单

楼主:
---》

不能变啊。提供给的就5V直流

网友B:
不可能太简单。。

网友C:
因为是固定频率,比较简单的方法:
晶体振荡器或多谐振荡器->分频到50kHz->滤波成正弦波->放大->变压器输出

楼主:
--->

产生50K的波容易.困难就在30V.用变压器似乎有点复杂.不用变压器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
用三极管放大

信号产生后,用三极管做放大器

网友C:
不用变压器,就要放大

放大器的电源必须大于+/-30V。
楼主说过,系统电源12V,所以我才建议用变压器。用变压器比用DC-DC变换器将12V转换成+/-30V简单。

楼主:
---》

就是说3级管可以工作在30V啊。
似乎可以这么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