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03):
扩大带载能力,模电书上有。

运用虚断、虚短以及负反馈原理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个人看法

1)因为运放的输出能力小,不能直接驱动SPK
2)用外加两个晶体管组成对管进行扩流,目地是增强输出电流。
3)末级输出(两个晶体管)只有电流放大能力,而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电路的最大功率取决于运放的工作电压和。
4)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R30/R28)3倍,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5)C28是一个超前补偿电容,主要防止反馈信号由于相位变化而形成自激
6)R29应该是运放正相输入端的平衡电阻,应该是(R29=R28//R30)
7)C33、R32是消振回路
存在的问题:
1)末级的晶体管是无偏置的,会产生最令人讨厌的交越失真
2)C32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如果运放还工作在线性区,理论上是没有交越失真的

这个电路是闭环的,不是模电上的那种乙类推挽输出例子……呵呵

楼主:
谢谢hill7788,C31,C32是滤波电容

R31的作用呢?

网友C:
貌似一个第3类补偿拓扑

网友D:
R31

R31是均分Q1,Q2电流的吧,(愚见)

网友E:
就算是闭环的,也是绝对有交越失真的

因为运放的开环增益、转换速率都不可能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