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4-03):
   在电源接口处,常把一个极性跟一个非极性的电容并联接地,那位大虾知道原理。并多个非极性电容又是什么原理。大小及电容属性如何化分?

网友A:
粗略分析

在高频情况下工作的电解电容与小型无极性电容相比,无论在介质损耗寄生电感方面都有显著差别,这样大容量电解电容起着低频交变信号的退耦、滤波、平滑的作用;而小电容则起到消除电路中的中高频寄生耦合的作用,这样一大一小的搭配称为退耦电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降低电源的交流对地的阻抗。

网友B:
re

书上说是降低电源对GND的交流阻抗用的电容,但不知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回楼上

一定要说原理,那就是电容可以通过交流,频率越高容抗越小。
电源输出端对地,本来有一定阻抗,现在并联一个电容,对直流输出没有任何影响,但并联电容后电源输出端对地的交流阻抗降低了,而且频率越高并联上去的容抗越小,可以补偿随频率升高而增加的电源输出阻抗。

网友D:
也可以这样看

从全波整流的傅立叶级数看

f (t) = 4 A /π [ 1/2 ]- 1/3 cos2ωt - 1/3x5 cos4ωt - 1/7x5 cos6ωt - ……]

只有前面的(斜体加粗)直流分量部分是有用的, 其余的谐波分量部分是交流分量, 是没有用的. 就用大电容来短路掉低次谐波分量部分, 用小电容来短路掉高次谐波分量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