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H桥的驱动时序对不?

楼主(2007-04-08):
我要做一个220V输出的变频电源,请大家看看H桥的驱动时序对不对.

楼主:
另外半周期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

前半周期,T1截止,T2导通,T3和T4交替导通,
后半周期,T3截止,T4导通,T1和T2交替导通,这样就产生了交变的电压。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这种方式下T2和T4会有同时导通的情况,这样会不会影响工作啊?

楼主:
还帮我看看原理图

两路PWM由单片机产生,工作时序是
前半周PWM1停止,PWM2输出SPWM
后半周PWM2停止,PWM1输出SPW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T1和T3要用PMOS

T2和T4要用NMOS

网友B:
请问楼上,为什么要用PMOS?

我用4个NMOS也实现了这样的h桥电路的
用PMOS有何好处?

网友C:
想做准正弦波输出? 好像是没问题

用高端驱动IC时没必要用PMOS管,因为IR2110内部自带自举电路,能产生正确的偏压来保证NMOS管的可靠导通

网友C:
5楼的图还要加4组隔离的正负电源,那就不如用IR2110了

楼主:
因为功率比较大,〉1kw

而IR2110只能到600V,我又想隔离,所以采用多组电源的方式。
帮我看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我同事说最后那张图有问题?

H桥工作不了?
但是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网友D:
4楼的图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输出可以直接用L6384驱动,省掉了反向和死区控制。能驱动高低桥臂。

楼主:
谢谢各位

5楼的图有问题吗?

网友D:
驱动保护要做好。

IGBT的CE之间应直接反串二极管吧。

网友E(2009-11-12):
驱动顺序出了问题,应该对角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