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两个可控硅可以让电流通过吗?

楼主(2007-04-08):
如图所示,将两个可控硅首尾相接.让220V的市电从A处接入.G1.G2分别接正负触发脉冲或电压.是否能从B处得到完整的正弦波市电?

楼主:
以下是贴图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成本高,触发复杂。
用双向可控硅有什么不好?
不用双向可控硅,加一个整流桥也可以实现电流双向流动并受控。

网友B:
不必用正负触发脉冲或电压触发

如果仅想从B处得到完整的正弦波市电,可不必G1.G2分别接正负触发脉冲或电压, 只要G1.G2短接即可.
G1.G2断开 可控硅 断开,  G1.G2短接 可控硅 导通.

网友C:
这两个可控硅画得……

楼主:
maychang:双向可控硅的触发要正负脉冲

正负脉冲的频率也不好控制啊.

疑问:对于双向可控硅,G接正触发电压时,正半周期导通,G接负触发电压时,负半周期导通.

 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要实现整个周期的导通,那不是要G接50Hz的正负交替触发脉冲?

我对可控硅的了解不多,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正负脉冲都可触发

网友D:
只用正脉冲也可以

网友E:
可以的。

这种电路应用很多,一般都是在大功率场合,如果是大电流用单相硅比双向硅在相同的电流下,成本要低点,并且可靠性极高.

如果只是当一个开关用,只要接本相强触发就可以

网友F:
maychang先生

愿闻其详
具体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用正脉冲或负脉冲都可以触发

但触发灵敏度不同。
正向正脉冲最灵敏,负向正脉冲最不灵敏。正向负脉冲和负向负脉冲介于中间。
所以从触发所需要的脉冲幅度来说,用负脉冲触发较好,交流的两个方向上触发灵敏程度差不多。

不用双向可控硅,用单向可控硅加一个整流桥也可以实现楼主希望实现的目标。用单向可控硅显然只有一种触发方式。

网友G:
来学习

做个记号,学习中

记号了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maychang先生的热心讨论!

能不能推荐一款双向可控硅?
触发电压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