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3 这个图的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4-09):
4013 这个图的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再看看图吧

再看看图吧,图一定错了,发光管D4如何才能工作??无论何时都不会工作。
因此判断你的图还有错误。从新发一次再说吧。

楼主:
没有错啊!能工作的

可以的,那支是红外接收管!

楼主:
补充

Q6好像是组成振荡部分?红外管D3发射
D4接收.

网友B:
这个电路有设计错误

    4013的左边组成D触发器,但是D端子有“1”却没有“0”。4013的右边组成R S 触发器,其S端子的“1”也不可靠,如果是产品,这里就有不可靠的因素。

网友C:
Q7是什么工作的。

Q7是什么工作的。C5是反馈什么样的信号???

谁能讲一下。

网友D:
:)

D4接受光照后导通,Q7基极电位升高,由导通变为截止,信号从C4反馈到基极,并通过C5,R17微分到Q4。

这个破烂用220V经阻容减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