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周参数配置问题

楼主(2007-04-09):
想用中周来做电力载波,中心频率是500K,请问原级线圈和初级线圈的电感量怎样来计算?

楼主:
不要沉啊!!!!各位大虾!!!!

网友A:
买“中周”时,电感量已经确定

根据电感量和频率计算电容即可。

楼主:
那只是给出了,初级线圈的电感量

按maychang的意思随便买一种都可以吗?
以前没用过着种东西,各位大虾见量

网友A:
想买大概都很难买到

记得 tyw 曾说过哪里有,问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