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7-03-29):
这是一个减法电路,Vo=(Vi-0.75)*500/300。但当Vi达到1.8v时,Vo就不随Vi增大。而我把原来运放LM358换成2252后,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这是由运放的什么参数决定的。
还有,换成2252后,线性度就不好了,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A:
输出幅度

2252是rail to rail OP,VOH接近VCC;而358的VOH 比较低,看了一下TI的spec,VCC为5V时,VOH最小值为 VCC-1.5V。至于线性,呵呵,哪位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B:
“线性不好”恐怕是楼主测量方法问题

没有测量数据,没办法分析为什么线性不好。

网友C:
~~~

线性不好原因很多...比如运放工作不正常或者运放本身线性就差

网友D:
可能是电源电压低的缘故

按道理来说,2252的性能应该比LM358要好,楼主可能用的是低压版的LMV358,要不在3V下的工作特性应该不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