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高阻抗问题

楼主(2007-03-30):
请问,在一些放大电路中 是两级放大,前面一级是个高阻抗的,这个高阻抗的电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增加输入阻抗.可以减轻它再前面一级的负担.

对于电压驱动的设备来说,输入阻抗越大,越容易驱动,即负载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