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锂电池串起来,用什么芯片充电??

楼主(2007-03-30):
二个锂电池串起来,用什么芯片充电??4.2V锂电池,最好是充电快,而且外接元器件少的!

网友A:
二节串充啊,我们这边有做好的案子

兄弟,你要做二节锂电串充,大电流充电的,一定得用PWM的方式

可以联系我啊,我这边有现存的方案

吴海军
anthony18@126.com

楼主:
我只想用一个简单的芯片。不想用太多的元器件呀,

我只想用一个简单的芯片。不想用太多的元器件呀,

网友B:
有现成的2节锂电池充电IC

去凌特、MAXIM的网站上看看吧,线性的、开关的都有。

网友C:
DS2711/2712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