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台胆机功放

楼主(2007-03-30):
最近有些空闲,想做一台想了很久的胆机功放,请问那位高手高人能够提供给我电路以及相关资料啊?

网友A:
有银子没地方花了?

费电,体积重量大,寿命短……
当年做过电子管扩音机,功率1kW,用8支805,体积大概是三个立柜那么大。还有一台150W扩音机,用4支807,变压器是拿在手里绕的(没有绕线机)。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网友B:
呵呵

可以试试,不过有高压,要注意安全,效果非常好的,是晶体管所达不到的,资料网上有的是,很火的。

网友C:
那个东东好

音质很好,就是功率小些,不过搞个十W左右的也不错啦!
电路图在网上或电子报上都是
大把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上二位说胆机好的理由是什么

无论带宽(频响)还是非线性失真等等,电子管功放都比不上设计良好的场效应管功放。寿命、效率、成本等等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B:
呵呵

楼上做个听听就知道了,效果绝对好,也可以在网上搜搜,绝对比晶体管的火爆。一般高档的功放都是电子管的,几万几十万的都有。前几天看有外国公司公布了一款将近1000万的电子管功放,极品。而且不要忘记,电子管和晶体管都是个有优点,电子管也能设计的很好的,这个东西着么多年没绝种,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轻易否认一个东西的。电子管圆润的效果是晶体管达不到的。

网友D:
有空玩玩也不错!

1000万的胆机,真是烧钱啊.
胆机和石机就像萝卜和白菜各有所爱吧.不过音响这玩意主观性很强,杂志上的一大堆形容词搞得人头晕!

网友A:
回 mic1984

做个听听?
早就做得不想再做了。
当初我也是迷得很,是属于锯了床板做音箱那类发烧友。后来系统地学习了物理机械和电子知识,才明白过来,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胡说。
这个坛子里,手里有二百只电子管的有几个?做胆机做到输出功率1000W的,有几个?我是过来人,告诉你胆机是烧钱,你还不信?

网友E:
《电子报》有本副刊叫《实用电子文摘》的

    90S初创刊的头两年我有订阅,高保真技术是其主体,记得当时刊登过很多电子管高保真功放的设计,包括一款老美做的号称百年经典的300B纯甲类功放,楼主有兴趣不妨找找这本杂志,只是不知今天是否依然出版。
    电子管功放做出来不难但要做好不易,难度远高于IC,成本却不菲,单是变压器的绕制就极讲究工艺,普通市售元件也不能满足高保真的需要,大把烧银子是前提,但手艺也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网友F:
据说人喜欢电子管产生的偶次谐波,

讨厌晶体管产生的奇次谐波,
本人最近也做了一台胆耳放,
效果还马马乎乎,

网友G:
现在嘛...想要什么效果都能通过DSP模拟出来,

只要你的系统失真别太大就行了

网友A:
回 manbo789

奇次还是偶次谐波,并不取决于用什么器件,主要取决于用什么电路。
推挽电路,理论上只要对称,就没有偶次谐波。

chunyang 这句是真知灼见:
    电子管功放做出来不难但要做好不易,难度远高于IC,成本却不菲,单是变压器的绕制就极讲究工艺,普通市售元件也不能满足高保真的需要,大把烧银子是前提,但手艺也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网友H:
羡慕

我不敢搞,没银子
不过早就听说过胆机的优点,作为一个音响爱好者,有机会还是要搞一下。

网友I:
建议楼主先学学基础的物理、声学、电子等方面的知识

没有真正高保真的方案,高保真就不好听了。即使高保真功放+“极品CD”,你那张CD音源本来就被调音师用均衡器精心调过了的……所以追求高保真一点意义都没有,绝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好听”而已……

网友H:
同意楼上所说

音频这个东东,认真的去看,应该不是只局限于电子技术范畴,应该还有声学、物理等理论,否刚只是为了发声而做,这个放大器只空有骨架,而没有灵魂。

网友J:
看来人还是喜欢听失真的音乐

难怪说真话的人会这么少,哈哈!!

网友K:
失真音乐也好听,假话听来顺耳。

失真音乐也好听,假话听来顺耳。
适当失真和适当假话能投人所好。

不评论别人的爱好。只看技术的本质。技术到实用应主要考虑成本和效益。音质而论,场效应管做得好不会比电子管差。甚至更多参数优于电子管。而制作和使用成本绝对比电子管低。

网友A:
楼上四位

与在下所见略同。
小可就是学完物理后才知道所谓高保真多半是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