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哪位大侠能够把常用的运算放大器作用给总结一下

楼主(2007-03-30):
最近一直在做模拟电路,先是仪表放大器进行微弱信号放大,接着是利用运放进行电压跟随,再次是进行二阶低通滤波,然后还得用加法器!
中间接触了不少的放大器,AD620, LMC6464,OP07,LM358;慢慢发现有一些放大器用是有特定用途的!
AD620心电信号,微弱信号,对于共模抑制比和增益要求高的差分放大均可使用
LMC6464,OP07用来作为电压跟随效果不错,价格相对低廉
LM358滤波当然(增益带宽比较有限)就好一些!
呵呵 以上是近阶段做的一些电路的愚见,望指正!更加希望高手能不吝赐教!

网友A:
大哥最近在在做心电图前端吧

大哥最近在在做心电图前端吧

网友B:
我加一点吧

如果需要高精度放大器,如:对桥粱共振放大,可以用Vos和温漂较小的运放,如LMP2011(Vos=0.8uV);
如果需要对高输出阻抗的信号进行放大,如热电偶,可以用Ib=200fA(0.2nA)的LMP7701;
如果需要省电的比较器,如需要24小时都工作的,用电池供电的装置,可以用LPV7215,工作电流为580nA,放大器是LMV511(工作电流为880nA);
如果需要对高速ADC进行差分驱动,可以用LMH6550;
如果需要在低电压下工作,又需要较大的带宽,可以用LMV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