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转换成4-20m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3-30):
图中的input前面是pwm经过两级rc滤波,这一部分在图中没有画出来,
按这个图的原理,我试了,能输出4-20ma。但是反馈电压会随4-20ma的负载电阻的大小变而变的。
怎么改才能使得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反馈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3017030899.pdf

楼主:
re

各位给个意见
   谢谢

网友A:
此图的反馈显然不合理

反馈是从负载两端经R2R10分压得到。这是电压反馈,不是电流反馈,其结果是减少输出阻抗而不是增加输出阻抗。
取得反馈的电阻应该与负载串联。
取得反馈的电阻应该与负载串联这种接法的缺点是负载不能有一端接地或电源。
在对输出精度要求不很高时,可以将输出(负载)放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但从三极管的发射极取样。这样负载有一端接电源,但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并不完全相等。改用小功率MOSFET则可以解决电流不等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maychang,
  我也是和你用相同的看法
这个是我解剖一块德国的二次仪表后画出来的,从它的说明书来看,它的4-20ma的负载是<400欧姆。而且这款二次仪表模拟输出稳定性也不错。
现在我发上它的原图,
这个图通过模拟开关的切换,实现4-20ma和0-10v在GR  NET 上输出

楼主:
to maychang

请maychang进一步赐教
   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据我看,4-20mA是由Q2经R6输出,R6是电流取样电阻。
图中R13左端有小字Gr,猜想是与大字Gr接在一起的,如果是,那么R6两端电压(与输出电流成正比)经AR3构成的差动放大器(增益很低)反馈回AR4反相输入端。此时S1闭合S2S4断开。
电压输出没有分析。
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看得头大。

楼主:
谢谢关注

   在图中的Gr 都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在GR对输出4-20ma的模式下,S1是断开的,S2,S3,S4都是闭合的,
这样我认为在电流模式下AR3是没有用的,这样AR4的反相端的反馈就应当是通过S2来连接的了,这样就和我第一副图一样了,

还有这个有一个错误:就是R10应当是接在R2和S2对地的

楼主:
补充

这样AR4的反相端的反馈就是R2和R10的分压点了。

楼主:
re

自己顶了

网友B:
去掉R8,负载可以是R2也可以是R6

R10可以当作是产生电流的基准

用仪表放大器直接接入R2或R6电阻2端,取其差分值,可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C(2013-12-05):
这个图仿真怎么无法输出电流。S1闭合S2、S4断开构成差分电路   经过10K电阻反馈回运放的反向输出端。NPN三极管的型号有具体要求么?我才用的是2SC945

劳烦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