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Speed Difet Operational Amplifiers

楼主(2007-03-30):
High-Speed Difet 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这是什么运放啊,不认识Difet,好象是缩写吧,查不到。请知道的人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就算是吧,不过,也缩得太没谱了

网友B:
是差分的意思

应该是Differential,就是说,这是一个高速差分放大器

网友C:
偶还以为Difet是甚么场管的 所写呢...

楼主:
哈哈

谢谢啊,大悟大晕啊。怎么缩这么短啊,长见识拉。

网友D:
不好说

difet应该是以JFET(MESFET?)作为差分输入对管的吧。

网友B:
不一定

差分输入没有要求一定是Mosfet或是三极管

网友E:
difet是工艺

difet是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