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

楼主(2007-03-31):
哪位大侠能提供小弟一个转换电路嘛,
要求是24-30V左右的直流电压转换成5V的直流电压,且输出功率为1W.先谢了!!

网友A:
买一个算了

这样的小电源模块市场上很多。

楼主:
回楼上

它要求输出功率是1W的啊  一般的没这么大的呢

网友B:
DCDC最小的就是1W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
我还想问下:不用DC DC 还有其它的办法不?

网友C:
如果不介意效率,就直接用7805

楼主:
感谢

不管怎么还是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