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一个运放能不能接成单稳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04):
再加个三极管就好办了

网友B:
可以

输出端显然应该是一个电容接到同相输入端以形成反馈,恢复到稳态应该用一个二极管

网友C(2018-12-01):
这个电路如何

网友D:
单稳,稳态就是基态,回到基态是 自然翻转,离开基态是 受迫翻转,
要做到並不难,只需把无稳态电路的其中一个翻转在即将发生前阻止住(触发时才让翻)就行。

网友D(点评):
跟 无稳(多谐振荡)一样,翻转后都要储能,並非啥事都甭做的,由暂稳回到基态靠的是自然翻转,而暂稳态的持续,是由电容在触发前的储能来支撑的,所以,回到基态后,单稳态电路的工作进程跟无稳态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E:
运放构成单稳态很典型的。
首先我们需要让运放进入一个静态,比如同相段高于反相端,输出为+。
触发后,输出变-然后我们通过一个电容,进行反馈,输出变低时候,让反相端高于同相端,并维持一个RC时间,再接着,等RC时间过去,运放恢复如同相段高于反相端,输出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