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机和B机通信

楼主(2007-04-05):
(无正文)

网友A:
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B:
距离近信号强,放大电路出现堵塞了

楼主:
用的是无线的

频率是433m的,波特率也并不高呀,才9600bit/s,更何况我用的是MAX7044,和MAX1473,还头有就是,请问awey电路堵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用的是无线通信,433M的频率,4.8K的波特率,为什么我在发送0X55的时候可靠性比较高,距离也很远的,发送别的数据时侯,距离比较近,可靠性也不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