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芯片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呢,自己顶个,呵呵

网友A:
不是该引脚对地直流电阻值

是阻抗,而且必须说明是小信号。
从来没有听说过多个输入端情况,只能一个一个说。

网友B:
阻抗包括但不限于直流电阻

    阻抗是包括电路的电阻、电容、电感的一个特性表征参数,因此他是跟频率有关的一个参数。如果说直流阻抗,指的就是电阻了。
    这个参数就是针对一个输入角说的。

网友A:
回楼上

一般不考虑直流电阻吧?
通常说输入阻抗,即使是没有电感电容的电路,也是考虑交流小信号等效电阻。以最简单的三极管低频放大器来说,其输入阻抗并不是偏置电压除以基极电流,而是指施加的交流信号电压除以输入电流的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