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分配器重影问题.

楼主(2007-04-06):
大家好,我正在做一个1分2的视频分配器,用的运放MAX4418,场同步和行同步用的74HC244加强,但是实验效果发现有轻微重影,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正打算用示波器一个信号一个信号查.
另外我的RGB3条信号输入用的75欧电阻接地,输出是串联75欧来匹配阻抗.
希望有经验人士能够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阻抗不匹配,反射造成的,VGA信号的频率范围很宽的哦

网友B:
试50欧姆的。

网友C:
re

告诉你一个好使的芯片,PI5V330,作视频切换器很方便,市场上卖的产品里一般都用这款芯片,我在公司的烧录器上用过,还行,主要是控制方便。

楼主:
我是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竖线颜色较浅,横线比较正常.我的理解是行信号有衰减,但是用示波器看并没有发现方波有明显变化.困惑苦恼中,呼吁有经验的热心人士能够给予指点.

网友D:
换IC

PI5V330我们也用过,很不错的,没有见出现过重影。

网友A:
不是衰减,而是和反射波叠加了

应是你PCB布线和阻抗匹配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