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Vio的如何测试?

楼主(2007-04-06):
我想测试LM358的VIO,附件有电路图,但是就测不出来,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既然测量,总有个测量值吧?

楼主:

只有3四个uV,显然是不对的,供应商提供的都是3-4mV,

网友B:
应该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上有测试电路

楼主:

国标都有现成的电路模型,但是手工搭台就是测不出来

网友C:
加上拉电阻

网友D:
maychang 的意思是让你把测量方法和过程交待一下

楼主(2007-05-09):
VIO可以测试了

网友E:
晕~~

怎么测的啊,说出来啊

网友F:
应该说的是Vos吧

输入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