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入门--最经典的模拟电子设备

楼主(2007-04-06):
    有线电话是最经典的通讯系统.初学模拟电路的朋友,如果能够很好的理解和应用电话机所涉及的模拟电路,对于理解电子线路和设计电子产品意义重大.
    1、有线电话系统使用一对双绞线,完成了供电、握手和双向通讯.没有任何一个电子产品有这样神奇的功能.了解无线电话系统的朋友知道,无线电话的结构不知道落后有线电话多少倍。实质上无线电话用四个无线信道完成有线电话2根线的功能,还不包括供电。
    2、电话的音频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之上,可以有效的防止信号干扰。
    3、电话的本地抵消设计,使得其他电子设备需要四线完成的功能,两线便可完成。
    4、借助供电使得握手信号(振铃)得以在信息传输通道上传输。
    5、利用负载变化判断电话机的工作状态。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模拟电路的技巧。麦克风为什么不用连电源就可以工作,也是运用了负载检测的连接方式。
    如果想学好模拟技术,入门的时候好好研究研究电话机电路,就可以给自己的模拟之路打下良好基础。

网友A:
不错

楼主说的不错,但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好像起点太高了

网友B:
现在学技术的学生,往往不了解技术发展的历史

了解一些技术发展的历史,对今天的工作可能很有帮助。
总有新问题不断出现,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了解技术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了解当初人们是怎样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汲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

早期的电话,只用一根线,完成所有工作。

网友C:
楼主好久不来了

怎么来的这个感悟?!

网友D:
急忙顶

没有指导,很难理解他的精妙之处,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些详细一点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很有意思,这些东西都是外行搞出来的。

电报——发明者莫理斯,本行是画家。
电话——发明者贝尔,本行是聋哑学校教师。
自动交换机——发明者史端乔,本行是殡仪馆老板。

网友E:
勤奋

看来各个行业都是相通的呀!!

网友F:
很有意思

6楼: 很有意思,这些东西都是外行搞出来的。

电报——发明者莫理斯,本行是画家。
电话——发明者贝尔,本行是聋哑学校教师。
自动交换机——发明者史端乔,本行是殡仪馆老板。

楼主:
因为发现公司的年轻员工很缺乏基本的模拟知识

跟他们研究过电话机电路,他们觉得有长进,就有感而发,希望对来模拟技术版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G:
这也要怪现在的公司……招个机械的都要求“精通单片机…

呵呵

网友B:
我觉得学习模拟电路最好搞透收音机

里面各种电路包括了模拟电路内容的大部分。

网友F:
电话是个比较高的起点.

收音机反而容易入手.

网友H:
e

有机会滴话学深学透理论才是正道哈.

网友I:
想法是好的

3楼的朋友所说的,我深有感触,我是学机械出生的,现在刚刚做电子(单片机),确实感到太多的历史晃知道。
请大哥们给点详细的资料,我要了解历史。哈哈

网友J:
了解历史是必要的。

听说早年一些发烧友动手搭电视机,那个才叫人汗颜。
怎么我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自己做过,羞愧~

网友K:
这句话不解...

电话的音频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之上,可以有效的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L:
搞过现场总线的都知道这个道理

如hart profibus-pa ff-h1 ,都是电话机原理,两根线供电又传信号。

特别是hart跟电话更相似了,供电+模拟信号+数字信号

当然hart profibus-pa ff-h1 比电话机更复杂,因为他们是总线!

不是电话的 一对一 点到点,而且他们都有完整的协议,特别是ff-h1 ,
协议很复杂,底层的调度还有上层的功能。

网友M:
我们读书时是从741收音机學起

网友M:
我全班是第一个搞响的

有10多年了,到现在还保存好好的

网友N:
我也做过收单机

在学校时,我也弄过收音机,
不过那时候好像都是现成的啊,
所有电路原理图,电子元器件都现成,我们只负责焊上去就OK了,现在都完全不记得了,现在连原理都没搞懂,汗啊

网友O:
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

最近一直来这里逛,现在才发现原来牛人这么多,工作好男找

网友P: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啊,咱也练练

网友Q:
还有

电话还支持56k modem拨号上网,支持isdn,支持8M的adsl,传真... ...

网友R:
电话机是有点难搞!

整个收音机不错!!!!1

网友S:
都是牛人啊

还是先从收音机入门吧

电话感觉是很经典的模拟学习的实例,但是起点比较高

网友T(2007-05-08):
毕业后的一年时间内都在整电话。

结果模拟部分总是调不好。汗啊!!
关键是通话效果不好调。
要做出个电话和做出个收音机,我还是觉得前者要容易些呢!毕竟收音机有高中低频的信号...........

网友B:
从技术发展的历史上看

电报是最早的数字电子设备,电话是最早的模拟电子设备。这两个是祖师爷,至于收音机,那是多少年之后才出现的徒弟辈。

网友U:
哈哈:

模拟电路需要经常学习的啊

网友V:
有线电话确实可谓模拟电路之经典

不过楼主所言错误有二:
1."音频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之上",不能也不为"有效"防止信号干扰.早期的送话器是一个原理上的可变电阻,必须用直流电源.
2.现代"麦克风为什么不用连电源就可以工作",不是运用了负载检测的连接方式.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压源.

网友W:
顶一下

看了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啊,能否弄点图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X:
什么东西都是IC做好了,什么功能都用软件可以实现?如何来学基础的模拟?

网友Y:
原来的收音机设计是好啊

虽然现在一颗芯片加几个电容就能做收音机,可是对技术一点长进没有,而且质量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回答几个问题兼与30楼切磋

前一段忙没有上来,没想到这个帖子有这么多回应.把帖子捞上来对于几个问题说说看法.
  1.许多人以为收音机更经典,其实收音机就是一个放大器(高、中、低频)和一个振荡器(本振),真的没有太多可学的。自然对你今后的模拟设计没有太多启发。
  2.MODEM、ISDN、ADSL、传真只是借用那两根电缆而已,从学习模拟电路角度讲没什么意义。
  3.如果一个音频信号肯定不可能传输数千米而不受干扰。正因为将音频叠加在一个几十伏的直流电压上,音频信号才能不受小振幅的信号干扰。不管当时设计处于什么考虑,但是客观上起到了抗干扰的作用。
  4.如果说将音频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是否有防止小信号干扰的问题可以商榷还能找出道理,因为干扰的类型值得讨论。但是说麦克风就是电压源可能就容易引起混乱了。麦克风是一个无源器件(这里我们排除使用sound powered方式的麦克风,因为已经不常用,而且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所以,麦克风相当于集电极开路的一个放大器。
  首先,不提供电源是不能工作的;其次,声音强度会影响放大器的耗电量。这个耗电量反应在集电极供电电阻上就是一个电压变化,所有的麦克风电路都是检测这个电压。我们之所以这样解释麦克风电路,就是为我们以后工作可以提供借鉴。
  曾经想做一个手机信号来电检测,发现手机装饰用的闪灯是一个不错的传感器,可是我们不可能得到内部的信号输出。根据电话麦克风电路的原理,将电源通过一个电阻给闪灯供电,当有信号灯闪的时候负载比较重,这样就轻易解决了手机来电检测的问题。

网友L:
为什么抗干扰?

"正因为将音频叠加在一个几十伏的直流电压上,音频信号才能不受小振幅的信号干扰"

为什么抗干扰?因为小信号叠加时被功率放大了,小信号变成了大信号(电压或电流被放大,一般远传都是电流放大,以电流的形式传送,比如工业中的4-20ma)。干扰信号一般无多大能量 。
在比如485信号为何能传千米?虽然a,b间的电压为0.2v,但其网络中有终端电阻,使得网络中的电流较大,易于抗干扰,不信你把终端电阻拿去看看,个人感觉终端电阻的阻抗匹配倒不是主要,以及差分传送也只能抗共模。

网友L:
可以研究hart

可以研究hart,看看fsk信号如何叠加到4-20ma上的。

电话电路中的输出端一定也有功率放大,且这个功放一般是电流源的方式

即Δu/Δi很大

网友Z:
楼主我想学学,能给点资料么

网友S(2007-12-14):
呵呵,我也买了套收音机套件

有空再搞搞,放了有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