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公告将逐步放入一些计量单位的知识,请注意收藏

楼主(2007-04-07):
正确地、标准地、规范地书写计量单位,是你基本素质的积累和表现。

发帖子要和撰写论文一样认真对待计量单位。

--------
今天的内容是:20~25℃是错误的而20 ℃~25 ℃是正确的,且注意单位与数字间有半角空格

网友A:
支持

    能否将这些标准的出处也一并写出来。

网友B:
提交栏就有

“内容(最多34KB)”中的“K”,正确应为小写。
代表“千”的“k”应为小写,大写代表温度单位“开尔文”

楼主:
别急,慢慢来

网友C:
怎么能不急呢?

又不是女人生小孩?难道还要酝酿半天吗?学知识就是要快点啊!

网友D:
5楼说的没依据吧?

 我觉得不同场合代表不同意义而已,我们见过的地方好像KB的K都是大写?

网友E:
我也觉得K、M、G、T都应该大写才对,你要是小写别人会怎么理

楼主:
表示“千”时用大写是错误的

规定:大于或等于1兆(106)的才用大写字母,其它一律用小写字母。
---------
必须注意:k写成了K不但是大小写上的形式错误问题,更重要的是K是开[尔文]的单位符号,如果错成K,量纲也改变了!
---------
下面是全部词头总表(其中Y、Z和y、z是新增的):

所表示的因数

词头的中文名称

词头的英文名称

词头符号

尧[它]

yotta

Y

泽[它]

zetta

Z

艾[可萨]

exa

E

拍[它]

peta

P

太[拉]

tera

T

吉[咖]

giga

G

mega

M

kilo

k

hecto

h

deca

da

10-1

deci

d

10-2

centi

c

10-3

milli

m

10-6

micro

μ

10-9

纳[诺]

nano

n

10-12

皮[可]

pico

p

10-15

飞[母托]

femto

f

10-18

阿[托]

atto

a

10-21

仄[普托]

zepto

z

10-24

幺[科托]

yocto

y

网友E:
晕,你也太能联想了吧?

因数是因数,单位是单位,不可能把修饰的因数当成单位
真要那样两个单位一起读会成什么意思啊?再怎么也得用*/格开啊

难道存储容量1kB写成1KB就会读成1开尔文BYTE?
照这么说大写T可以读成特斯拉、G可以是电导的单位、P是电阻率的单位、Z可以读成复阻抗,m可以读成米,那T、G、P、Z、m等都不能做因数了?
那1TB就可能读成1特斯拉BYTE了,1mΩ可能读成1米欧,有这样读的吗?

字母在什么位置就是什么功能,要结合上下文,前后整体判断的,讲存储容量1kB写成1KB谁都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这里的K不可能当成开尔文的

网友E:
不过倍数“千”用小写的k是对的,除非有特定的组合单位,

4 SI单位的倍数单位
表5确定词头(SI词头)的名称、简称及符号。词头用于构成SI单位的倍数单位,但不得单独使用。
词头与所紧接的单位*,应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它们一起组成一个新单位(十进倍数单位),并具有相同的幂次,而且还可以根据习惯和其他单位构成组合单位。

不得使用重叠词头,如只能写nm,而不能写mum。
注:由于质量的SI单位名称“千克”中,已包含SI词头“千”,所以质量的十进倍数单位由词头加在“克”前构成。如用mg而不得用ukg。
表5 SI词头

*这里的单位一词仅指SI基本单位,SI辅助单位和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而不是指组合单位整体。
5 SI单位及其倍数单位的应用
5.1 根据使用方便的原则来选用SI单位的倍数单位。通过适当的选择,可使数值处于实用范围内。
5.2 选用的SI单位的倍数单位,一般应使用量的数值处于0.1~1000范围内。
例1:1.2×104N可写成12KN
例2:0.00394m可写成3.94mm
例3:11401Pa可写成11.401kPa
例4:3.1×10-8s可写成31ns
在某些情况下习惯使用的单位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如大部分机械制图使用的单位可以用毫米,导线截面积使用的单位可以用平方毫米,领土面积用平方千米。
在同一个量的数值中,或叙述同一个量的**里,为对照方便,使用相同的单位时,数值不受限制。
词头h、da、d、c(百、十、分、厘),一般用于某些长度、面积和体积。
5.3 对于组合单位,其倍数单位的构成,最好只使用一个词头,而且尽可能是组合单位中的第一个单位采用词头。
只是通过相乘构成的组合单位在加词头时,词头通常加在第一个单位之前。
例如:力矩的单位kN·m,不宜写成N·km。
只通过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或通过乘和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在加词头时,词头一般都应加在分子的第一个单位之前,分母中一般不用词头,但质量单位kg在分母中时例外。
例1:摩尔内能单位kJ/mol,不宜写成J/mmol。
例2:比能单位可以是kJ/kg。
当组合单位分母是长度、面积和体积单位时,分母中可以选用某些词头构成倍数单位。
例如:密度的单位可以选用g/cm3。
一般不在组合单位的分子分母中同时采用词头,但质量单位kg除外。
例如:电场强度单位不宜kV/mm,而用MV/m;质量摩尔浓度可以用mmol/kg。
5.4 在计算中,为了方便,建议所有量均用SI单位表示,将词头用10的幂代替。
5.5 有些国际单位制以外的单位,可以按习惯用SI词头构成倍数单位,但它们不属于国际单位制。如MeV,mCi,mL等。见附录A第6栏。
摄氏温度单位摄氏度,角度单位度、分、秒与时间单位日、时、分等不得用SI词头构成倍数单位。
5.6 当组合单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相乘时,其组合单位的写法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N·mNm。
注:1第二种形式,也可以在单位符号之间不留空隙,但应注意,当单位符号同时又是词头符号时,应尽量将它置于右侧,以免引起混淆。如mN表示毫牛顿而非指米牛顿。
2在ISO1000-1981(E)中还有N·m形式。
当用单位相除的方法构成组合单位时,其符号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m/s;m与s-1相乘的形式:或m*/s
除加括号避免混淆外,单位符号中的斜线(/)不得超过一条。在复杂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负指数或加括号。
5.7 单位的中文符号
表1至表4所确定的单位名称的简称,可作为这个单位的中文符号使用,并可用以代替本标准各个表中所给出的符号构成组合单位的中文符号。中文符号中不应含有单位的全称。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相乘所构成的组合单位,其符号形式为两个单位符号之间加居中圆点,如牛·米。
单位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其符号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米/秒;米·秒-1或米*/秒
摄氏度的符号℃可以作为中文符号使用。

网友B:
基本正确

10与12楼基本正确,在正规文本中词头与单位是不能分开的,因此词头与单位都是大小写敏感的。比如有啤酒厂在啤酒瓶上标称500ML,仅仅是词头大小写错误,造成了10的9次方误差,最后被告上法院,还以败诉收场。
不过有一个单位“升”,是大小写通用的,呵呵。

网友E:
哈哈,"基本正确"?那就是说还有不对之处咯?指出来看看..

网友D:
哈,13楼这个真有意思

——比如有啤酒厂在啤酒瓶上标称500ML,仅仅是词头大小写错误,造成了10的9次方误差,最后被告上法院,还以败诉收场

网友F:
这个啤酒厂的短斤少两也太严重了,得补上10亿-1 瓶才行!!

网友B:
基本正确

10L与12L基本上是从正式文献上摘录的,应该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指的是11L的描述。虽然很多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常识了解作者的表达意思,但是养成严谨的态度还是有必要的。比如我们在电路图中标注电阻为1M,那代工生产到底是取1mΩ还是1MΩ呢?

网友E:
大写的M是兆,小写的m是毫,肯定没人理解成1米

楼主:
我说的一点也没有错,xwj

而不是基本正确。13楼elchb说的没错。

至于说k有时可以用K,这也是不可以的。关于2KB和1TB是不是合法的计量单位,偶持否定意见。虽然大家都这么写,但我认为拿byte中的B做单位的符号,属于滥用英文缩写的行列,是非法定计量单位。

K在计量单位里表示“开[尔文]”并没有错,至于想象力丰富不丰富,与此无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也正因为有这个区别,使用起来才方便----不必在可能发生误解(歧义)时使用置中圆点“·”。

关于1mΩ的读法问题,应该是1毫欧,不可能是1米欧。如果要表示1米欧,必须改成1m·Ω或1Ωm,以免发生误读,这就是不允许词头与单位符号分开的原因。你前面的帖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比如关于Nm的例子。

--------
在可能发生歧义时,优先词头是我对计量单位的规则中防止歧义或误解的理解。妥否?

不知道你12楼和帖子是哪年的版本?初看,好象有点问题。最少,列出的词头少了4个能让我怀疑它是旧版本。

网友B:
呵呵

看来ic921也是测量界中人。
再提一点:
“今天的内容是:20~25℃是错误的而20 ℃~25 ℃是正确的,且注意单位与数字间有半角空格”
在“单位与数字间有半角空格”中是撰写标准的用法,而且每三个数字中也要留空格。
将20 ℃~25 ℃写成(20~25)℃。

楼主:
(20~25)℃怎么读呢?

℃之前不用插入半角空格了吧?

我不算测量界一类的吧。不过,对这个问题向来有所注意,最近好好学习了一下。许多地方不是太理解更谈不上太熟悉。有的错误还得自纠呢----

对上帖,我回头好好想了一下,看来得更正一下:1kB和1TB之类的单位应该不算错误。因为它不是物理量单位,不是滥用英文缩写的范畴。不知道IEC什么的认可它了没有?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一般还存在单独使用词头的错误,如10k,20M,30G等等,正式场合不能使用。当然,我不反对回帖时使用,但平时越注意越好。
-----
(1)有些单位不得使用词头。如摄氏温度单位以及非十进制的单位如平面角度单位(°)、(′)、(″)和时间单位(s除外)min、h、d等均不能使用词头构成单位。

(°)、(′)、(″)这些单位前好象也不能插入空格,时间1d2h3min4s5ms的写法正确吗?我想是正确的。

网友G:
有意思

正确地、标准地、规范地书写计量单位 的确挺重要的!

网友H:
毫无疑问……

iC921是完全正确的。
别人会不会理解错跟你有没有写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大多数人不会理解错就可以随便写,这是规范的问题。

现在有N多人把该小写的k大写

楼主:
许多地方都没有多大的把握

这些天越看越迷糊。

cnchip 这句话非常好。不妨这样自问:一个连计量单位都不能普遍正确书写的国家,能指望它有多大的希望呢?!

事实上,“220 V±10%”的写法可能也是极普遍存在的错误。它不符合数学规则,正确的写法应当是:220(1±10%)V或220(1±0.10)V或220 V,相当误差10 %之类,尽管看起来“怪怪的”。
-------
别人会不会理解错跟你有没有写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大多数人不会理解错就可以随便写,这是规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