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探头

楼主(2007-04-11):
最近换了工种有空来研究<<Troubeshooting Analog circuit>>,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Bob Pease有关1x/10x示波器转换探头的描述,1x模式是只适合探测低频信号,因为带宽只有10MHz~20MHz左右,而10x模式则可以到100MHz.(由于**写自1991年,1993重印,所以现在情况我不熟悉),这个以前还真没注意到。汗一下。
另外文字中还提到10x模式电容补偿,还没看懂真么回事。难道要把探头拆开拉?
今天找了个泰克公司P2220电压探头,上面写着
200MHz/6MHz
10Mohm/1Mohm
16pF/95pF
10x/1x
为什么10x/1x模式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如何实现的?
另外还测试了下示波器自带的5V/1kHz信号,发现采用1x模式方波信号正常,
而采用10x模式则产生了象附图(b)一样的情况,还真不知道如何能矫正过来。
;(

网友A:
完全正常

“为什么10x/1x模式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如何实现的?”
你贴上来的图里已经说明了,很清楚。

“而采用10x模式则产生了象附图(b)一样的情况,还真不知道如何能矫正过来。”
也是在你贴上来的图里,下面的文字正是如何矫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