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高精度的穿心式小电流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7-04-11):
需要一个高精度的穿心式小电流的电流互感器,测量范围在毫安级,大约几十毫安,请问哪有这种型号的互感器!

网友A:
哪也没有

几十毫安,没法穿心。

网友B:
这种传感器精度不高,线性度可以达到1%内

Re

网友B:
是千分之一,呵呵。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LEM公司的产品,看看有没有穿孔几十毫安的。我记得好像LA系列最低量程有有1A的。

网友C:
不是标准范围内

   电流互感器标准量程是5A和1A,所以直接用电流互感器可能达不到LZ说的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