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可以设计一个截止频率为2.5M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04-12):
小弟要设计一个截止频率2.5M的低通滤波器,可是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打算用有源的滤波,可是找不到有足够带宽的运放.哪位仁兄知道的话,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LC行吗?

用LC行吗?

楼主:

LC也行,不知道滤波效果怎么样?

楼主:

凌特的具体哪款知道吗?

网友B:
找不到有足够带宽的运放

怎可能??

网友C:
太多了...

Maxim/Dallas > 产品 > 放大器和比较器

高速放大器与比较器

Maxim为超低噪声和/或超低失真应用提供广泛的高速运算放大器,适用于医疗、ATE、通信及其它产品。

运算放大器特色产品
比较器特色产品

网友D:
搞设计,搜集查询资料是一项基本功!!

到各大芯片商网站查询一下,满足要求的运放大把大把的,有的是!!
如:ADI/MAXIM/NS/BB/TI.........

网友E:
用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也可以设计一个2.5M的低通滤波器

你的特性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有谁用过凌特的LT1586?

我找到凌特的LT1568,可也有个问题,问什么上电两分钟就会发烫?哪位高手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