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NP管怎么样画共射放大电路??谢谢

楼主(2007-04-13):
请问用PNP管怎么样画共射放大电路??谢谢

网友A:
NPN管的会画?是不是?

把电源极性反过来,所有有极性的元件(例如电解电容)反过来,管子换成PNP。

网友B:
所谓放大电路

即要求基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就可以使管子处于放大状态.
抓住这个要领不管PNP还是NPN管都可以画出来了.

网友C:
支持

二楼的最简单
三楼的是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