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MHz和6MHz正弦波产生电路图

楼主(2007-04-13):
本人对石英晶振体接法不熟析求大家帮忙一下。
求12MHz和6MHz正弦波产生电路图
(用石英晶振体)电路中标明参数。

另外希望大家推荐一些高频放大芯片

用分立元器件和集成电路都可以

网友A:
晶体振荡器产生不了正弦波

其输出中仍有相当大的失真。

要做振荡器,要求用分立元器件还是集成电路?

楼主:
用分立元器件和集成电路都可以

用分立元器件和集成电路都可以

网友B:
用DDS芯片试试

如上

网友C:
AD9834,大家有需求可联系我

网友D:
用晶振跟三极管,可以组成振荡器.

有电容三点式和电感三点式.

网友E:
请问maycheng

通信电子里的皮尔斯电路的输出波形是方波吗?

网友A:
回楼主

这是用集成芯片的振荡器图。

回 kevinchan :
不是方波,也不是正弦波,其波形很难用语言描述,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注意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有10pF-20pF,这个电容会影响振荡器的工作,使波形变化甚至停振。最好是先将回路中电容改小10-20pF再用示波器看。集电极波形差,基极波形比较好一些。

附图中74HC74输出脚的波形较差,输入脚的波形比较好但幅度小。

网友F(2007-09-10):
为什么我搭的振荡电路不起振?

我用电容三点式电路和无源晶振搭振荡电路,电路其他参数都正确,但是晶振就是不起振,为什么呢?很苦恼....
我用的是3DG120C三极管

网友G(2008-04-04):
请教8楼

我按8楼的图接起来,可是频率不对啊,只有350K左右,换成15p的电容,只有1.5MHZ左右,怎么回事呢?
我就是要一个6MHz晶振工作在固有频率上的电路图,尽量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