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直接24V转3.3V?

楼主(2007-04-13):
我看很多电路都是先把24V转为5V,在把5V转成3.3V,那为什么不24V转3.3V啊?

网友A:
当然可以,一般是5V会有其他用途

另外要看电流,电流大的话要DC-DC

网友B:
目前大都数外围电路都还是5V的,这此才是用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