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C51上电瞬间继电器误动作,这样

楼主(2007-04-14):
是否可以?

网友A:
继电器有这么画的吗?太随便了吧?

技术上,你这样处理,各是什么考虑?

网友B:
E对地可串入一个二极管,这样是可以的,但断电后的情况需要

建议使用非日产的器件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在上电瞬间,电容充电到0.7V

大概需要100ms左右,而此时单片机早已复位,所以继电器不会动作。
我用的是国内的继电器,至于画法,我以后一定改正。

网友C:
呵呵,典型的新手设计...

你指考虑了充电,却没考虑放电哦
而且门限也不确定,中间态的时间很长哦

网友D:
原则上可以,但问题很多

其实你要解决的只是上电瞬间的问题。但这个电路每次驱动都会有延时,考验用户耐心啊

网友E:
用PNP管驱动不行吗?

我一直用PNP管做驱动,因为是低电平驱动,所以上电复位瞬间继电器不会有动作

网友F:
PWM驱动吧,保证不动

继电器一种是吸合,一种是断开,没有办法保证程序正常运行时的状态和上电时的状态一样。你要表达的是不是上电时继电器不要吸合?

网友G:
说说偶的继电器驱动电路

MCU I/O出来后经过574,其中,574的OE脚接RC与555组成的上电复位电路,复位时间在1S左右,然后555电路就失去作用,直至下次上电,574的高阻态输出接上拉,后面接一个反相器驱动。

网友G:
上面忘了说了。

你这样的电路我以前也用过。
我当时是想在驱动信号结束后,还能让继电器保持一段吸合时间,但后来发现问题是,三极管有一段放大区,管子在动作频繁时发热严重,。所以不建议你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H:
把你图中的NPN换成PNP

在相应的修改下电路就可以了

不要用RC延时

网友I:
一定根据MCU驱动的管脚复位电平来选择哪种NPN,PNP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