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偏置问题

楼主(2007-04-18):
有一个信号,变化范围很小,只有0.2v(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我想把它放大到0~5v的变化范围,电源电压为5v,第一级放大器,偏置为0.55v时输出范围为最大,可是后来发现,该电路在开机时输出电压正常,后来会慢慢升高,请教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引起工作点的偏移.

网友A:
有图吗

请上个图最好

网友B:
没有直流负反馈时,工作点漂移是很常见的

一般是由于温度变化而引起。为温度稳定性经常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顺便说一句:输出要达到5V,电源需要比5V更高一些。
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参与

图很简单的,画很麻烦,三极管为9013,我在C极到5V加了18K的电阻,发射极加了47R电阻到地.在基极调整其工作点,我想会不会是基极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