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滤除100HZ左右的纹波电压较好?

楼主(2007-04-19):
(无正文)

网友A:
很有难度

网友B:
加330P的电容到地

网友C:
用陷波式滤波器

楼主:
陷波式滤波器

陷波式滤波器该如何设计?

网友D:
用线性电源吧

线性电源芯片主要用于虑除几百khz以下频率的纹波的,对于100Hz附近的纹波有很好的抑止效果啦

网友E:
楼主连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东西里面滤除都不说清楚

稳压电源的输出?音频功率放大器输出?音频放大器输入?热电偶输出?
要求滤到什么程度?滤掉多宽频率或保留多宽频率?
光说“很有难度”,有什么用?

网友F:
用法拉电容吧

3300000000000pF或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