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压放大电路

楼主(2007-04-19):
需要将0-5V的电压放大为0-300V,请教哪位大侠有现成的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A:
给个思路:电视机的视放把0-5V放大到180V.

网友B:
只要电源电压够高,输出管耐压够高

其它与普通的放大电路没有太多区别。

楼主:
主要是用来驱动压电陶瓷的

我要做个测压电陶瓷性能的实验,需要这么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要求比较高的。应该是由两级组成,哪位有现成的可以提供一个?

网友C:
用变压器吧

  用变压器来做吧,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B:
如果是要驱动压电陶瓷

如 jwwhy 所说,用变压器比较方便。

网友D:
还以为是DC-DC呢

网友E:
**************************************

DC-DC的要做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