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上的问题需要您的答案

楼主(2007-04-20):
1) TTL,CMOS这两种电路中,哪个需要注意防静电? 为什么?

网友A:
当然是MOS工艺芯片

网友B:
因为它的阻抗高!

楼主:
请问楼上,阻抗高就要防止静电吗?

为什么mos管的阻抗高? 阻抗高会导致静电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功率"而"烧毁"mos管吗?

网友C:
MOS

是电压控制型器件。高压静电会烧毁G极。

楼主:
我看到的数字电路书

我在看到大学课本<数字电路>书,上面有这样的解释,我不知道是否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因为mos管是有N型衬底或者P型衬底.对于栅极相当于一个电容.栅极与衬底的距离大约1000A(就是A上面有一个小圈,1A=0.1um) 当高压静电会把衬底击穿.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